教你 如何手动删除木马

楼主(2011-01-01):
由于很多新手对安全问题了解不多,所以并不知道自己的计算机中了“木马”该怎么样清除。虽然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新版杀毒软件都可以自动清除“木马”,但它们并不能防范新出现的“木马”程序,因此最关键的还是要知道“木马”的工作原理,这样就会很容易发现“木马”。相信你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就会成为一名查杀“木马”的高手了。
  “木马”程序会想尽一切办法隐藏自己,主要途径有:在任务栏中隐藏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只要把Form的Visible属性设为False、ShowInTaskBar设为False,程序运行时就不会出现在任务栏中了。在任务管理器中隐形:将程序设为“系统服务”可以很轻松地伪装自己。 当然它也会悄无声息地启动,你当然不会指望用户每次启动后点击“木马”图标来运行服务端,,“木马”会在每次用户启动时自动装载服务端,Windows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应用程序的方法,“木马”都会用上,如:启动组、win.ini、system.ini、注册表等等都是“木马”藏身的好地方。下面具体谈谈“木马”是怎样自动加载的。
  在win.ini文件中,在[WINDOWS]下面,“run=”和“load=”是可能加载“木马”程序的途径,必须仔细留心它们。一般情况下,它们的等号后面什么都没有,如果发现后面跟有路径与文件名不是你熟悉的启动文件,你的计算机就可能中上“木马”了。当然你也得看清楚,因为好多“木马”,如“AOL Trojan木马”,它把自身伪装成command.exe文件,如果不注意可能不会发现它不是真正的系统启动文件。
  在system.ini文件中,在[BOOT]下面有个“shell=文件名”。正确的文件名应该是“explorer.exe”,如果不是“explorer.exe”,而是“shell= explorer.exe 程序名”,那么后面跟着的那个程序就是“木马”程序,就是说你已经中“木马”了。
  在注册表中的情况最复杂,通过regedit命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点击至:“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目录下,查看键值中有没有自己不熟悉的自动启动文件,扩展名为EXE,这里切记:有的“木马”程序生成的文件很像系统自身文件,想通过伪装蒙混过关,如“Acid Battery v1.0木马”,它将注册表“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下的 Explorer 键值改为Explorer=“C:\WINDOWS\expiorer.exe”,“木马”程序与真正的Explorer之间只有“i”与“l”的差别。当然在注册表中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隐藏“木马”程序,如:“HKEY-CURRENT-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HKEY-USERS\****\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的目录下都有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下找到“木马”程序的文件名,再在整个注册表中搜索即可。
  知道了“木马”的工作原理,查杀“木马”就变得很容易,如果发现有“木马”存在,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马上将计算机与网络断开,防止黑客通过网络对你进行攻击。然后编辑win.ini文件,将[WINDOWS]下面,“run=“木马”程序”或“load=“木马”程序”更改为“run=”和“load=”;编辑system.ini文件,将[BOOT]下面的“shell=‘木马’文件”,更改为:“shell=explorer.exe”;在注册表中,用regedit对注册表进行编辑,先在“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下找到“木马”程序的文件名,再在整个注册表中搜索并替换掉“木马”程序,有时候还需注意的是:有的“木马”程序并不是直接将“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下的“木马”键值删除就行了,因为有的“木马”如:BladeRunner“木马”,如果你删除它,“木马”会立即自动加上,你需要的是记下“木马”的名字与目录,然后退回到MS-DOS下,找到此“木马”文件并删除掉。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到注册表中将所有“木马”文件的键值删除。至此,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可以,简单点来说可以在启动项启动服务那里看一下,再停止服务,再在注册表删除

网友:
现在对木马有了新的了解

网友:
原来木马还能这么牛的,

网友:
学习了,现在正在查找的实践中。

网友:
木马程序不太容易发现啊 。顶一下。

网友:
   很给力啊    楼主  好东西先收藏了在说

网友:
你说的是啥系统,XP里没有你说的项。

网友:
谢谢楼主,先收藏起来再琢磨研究个透

网友:
现在的木马都不在这里启动了,这些都是过时的了。

网友:
真正的系统启动文件都是那些呀

网友:
这木马不能小看了,   现在知道怎么杀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