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启动故障的十大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1-01):
        自检时出现问题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英文短句,短句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读懂这些信息可以自己解决一些小问题,可是这些英文难倒了一部分朋友,下面是一些常见的BIOS短句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CMOS battery failed

  中文:CMOS电池失效。

  解释:这说明CMOS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只要更换新的电池即可。

  2.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中文: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

  解释: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都是说电池快没电了,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如果没过一年就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

  3.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中文:正在进行内存检查,可按ESC键跳过。

  解释:这是因为在CMOS内没有设定跳过存储器的第二、三、四次测试,开机就会执行四次内存测试,当然你也可以按ESC键结束内存检查,不过每次都要这样太麻烦了,你可以进入COMS设置后选择BIOS FEATURS SETUP,将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为Enabled,储存后重新启动即可。

  4.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中文: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

  解释:检查一下键盘的连线是否松动或者损坏。

  5.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中文:硬盘安装失败。

  解释: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你可以检查一下硬盘的各根连线是否插好,看看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个硬盘的跳线的设置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只要将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的不一样即可(一个设为Master,另一个设为Slave)。

  6.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中文:检测从盘失败

  解释:可能是CMOS设置不当,比如说没有从盘但在CMOS里设为有从盘,那么就会出现错误,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进行硬盘自动侦测。也可能是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解决方法参照第5条。

  7.Floppy Disk(s) fail或Floppy Disk(s) fail(80)或Floppy Disk(s) fail(40)

  中文:无法驱动软盘驱动器。

  解释:系统提示找不到软驱,看看软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接错,或者是把软驱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么只好再买一个了,好在软驱还不贵。

  8.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中文: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释: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说硬盘本身出现故障了,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能去修一下了。

  9.Memory test fail

  中文:内存检测失败。

  解释: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条,看看是否能解决,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互相不兼容,去换一条吧!

  10.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

  中文: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载入BIOS中的预设值以便启动系统。

  解释:一般是在COMS内的设定出现错误,只要进入COMS设置选择LOAD SETUP DEFAULTS载入系统原来的设定值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
个别的提示还真补全懂!!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这项以前不清楚。

l学习了!!

网友:
电脑跟英语功底有很大联系呀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英文能力强 电脑学起来很轻松的 但是后面的维修经验比会英文更重要

网友:
不是差生不知道数学的苦 不是中国人不知道英语的难 我那老师拿英文当方言教 日常交流没问题 可是我就是记不住除了方块字以外的字体 DOS命令背了一个多月才记得住

网友(2011-05-15):
英语 还真是个难题

网友:
谢谢 楼主的 分享 对我这种 英语盲 真的很有效

网友:
简单的英文,都是认识的。

网友:
看来懂点英语不是坏事情~~~要加强了

网友:
看来英文还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学习一下

网友:
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
楼主总结的 非常 好

网友(2011-06-27):
对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
我有时候就是遇到了就用金山翻译 没办法英语功底差 慢慢学 看多了就记住了

网友:
英语不好 好麻烦啊

网友:
都没碰到过

网友:
这些太简单了,而且处理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过看看当做是复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很有用处 看来学英语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
看来要学的好多呀!!英语真难记。。我初中没毕业~~现在知道好苦...

网友:
为什么中国的主板全是英文啊!看都看不懂!每次出错都是只看得懂几个常见的英语而以!

网友:
有必要学习一下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