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花屏

楼主(2011-01-01):
T41 客户刚拿来时候,卡在LOGO哪里不动,拆机后又不显了,CPU底座空焊,加焊后能显示,但花屏,加焊显卡3次依然花,看看这到底是显存出问题还是显卡芯片出问题

重做显卡,问题解决!

网友:
无论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你都得换显卡
这种问题大多是显卡故障

网友:
外接也花的话!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挡LOGO一般是南桥的事

网友:
应该换一个显卡芯片,现在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显卡芯片坏的比较多,你应该换一个试试,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很有规律,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应该是显存,和我修的BENQ花的一样。
X300的显卡好像显存在芯片上面吧?直接换芯片不就得了吗。
那料板应该挺多的吧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先换显卡。不要动显存

网友:
显存和显卡都在一起了,直接换个显卡不就得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的可能性一样大,换个好的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
感觉显存问题多过于GPU。还是按他们说滴先换显卡。这个显卡等有时间再研究吧。

网友:
换个新显卡了

网友:
换个新显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也不麻烦啊

网友:
换新显卡吧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显存在显卡芯片上,直接换显卡,不要想得太多了,不要分析这分析那,做事要快。

网友:
是ATI7500的话,就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先换显存,不行就换显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做好先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多少?我遇到过在DOS下正常不花屏,进系统后就花屏了,就是供电不对造成的!

网友:
第一次加焊不行就·第二次就应该重值了   他的显存也应该在显卡上吧!
之前我也遇到IBM   是死机问题   加完也是花瓶  后面也重值 两次也才好   !
做BGA的时候不要去碰到桥上的显存   怕它爆朱···

网友:
换显卡   收工

网友:
做显卡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