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20开机以后要屏烧一会才显示

楼主(2011-01-01):
今天接了台HP4520,开机以后;要屏烧一会才显示。否则,冷机开机灰屏;热机怎么开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怀疑是屏的问题可手上没有LED的屏试

网友:
你这问题不好分析啊,只有找块屏代换了再查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看外显是否正常

网友:
是的最好替换一下,,也有可能是灯管问题。不好说的

网友:
检测一线显示部分的电容。以及显示屏电路板的升压线圈。

网友:
灰屏说明高压部分灯管部分都正常了,显卡有信号,不正常。可以首先检测一下屏线,再换屏试试。不过显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也感觉是显卡问题   V3000经常是这样  显卡虚了 就是 灯管亮  没有信号 不出画面

网友:
先排除屏线 。应该是显卡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