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1-01-01):
机器型号,F3TC
故障:跑显卡,
但是做完后但发现进BIOS时有密码输入,这种情况一般我就用ASUS的后门解密,那挺好的,不用拆机器,直接破密码,要说华硕这点做的还是挺好的,
拿过机器来一看嗯,呆住了,开机时候没有BIOS的出厂日期,一般我是根据出厂日期找码的,这怎么办呢,?后来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用PE进系统把时间随便改一个,反正也有码,最后无果,哎,又用PE看了一下系统时间我改的时候保存了,
这下没招了,
拆机刷一个,下了一个F3TC的BIOS,很快刷完,上电嗯,怎么跑显卡呢,看样子是亮了也有跳变,就是不亮,心想显卡又不行了,正好赶上晚上下班了,明天再搞,过了年再说,今天来了心想昨天是刷BIOS后成这样的,要不再把它刷回来,看看亮不亮,哎,有点怪,刷回来好了,看看还有没有密码,哎也没有了,
真搞不懂这个华硕,怎么会自动生成密码,
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有跳变电流不亮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再刷一下BIOS,看能不能亮,

网友:
进PE改时间应该是可以用那后门密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进PE改哪里的时间?怎么改?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us 系列bios通用密码
条件:进pe把时间改成2007年1月1日
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都试过,华硕有些机器不支持后门,对于F3T的机器比较个性,

网友:
我昨天一个F80S拔COMS电池后出现密码  华硕这机器真的不知道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