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怪问题

楼主(2011-01-01):
    最近修了两台液晶显示器都是电源板的问题,一台是LG一台是杂牌的,都是加了高压条解决,可是客户用几天又不行了。拿来我拆开量下电压是发现电压一直往下降,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大家说说,最好说仔细点,谢谢!

网友:
lg的通病,灯管线脱了,你拆开看一下

网友:
加了高压条,保护没那么强了,能用几天,但用不了多久,测下哪根灯管坏了,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几伏的电压一直降,实在不行就用两灯的高压条代替.

网友:
查一下灯管

网友:
大家说的很明白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灯管的问题,是电源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电源板为什么会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