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01):
一台IBM T42开机就掉电,上次说过也是一台IBM 开机就掉电,把3M,5M的电容加热就好了的,这次不一样。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TB62501 ,H8,PMH4 ,SB南桥也换过了,涛声一样。因为开机掉电,于是把温控芯片也换了,也一样。因为待机正常,而且该换的全换了,接下来应该出来的电压就是A电压了,但是内存糟是空的,那就是显卡了。于是把显卡拆掉,再开机一切正常。
     得出答案,开机掉电,以后不妨把显卡拆掉

网友:
怎么这样?不懂

网友:
呵呵,IBM的通病都不知道啊,CPU供电的芯片和从芯片坏了,直接换了

网友:
有点潮了。。。干的好

网友:
我有一次修到过代码跑亮之后掉电的,最后换了个IBM芯片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走的弯路太多了吧  - - 最后才是显卡 不会看电流吗?

网友:
是啊,,像这种机器,有的掉电好多是显KA的问题

网友:
开机直接从待机掉到0的,怎么看电流.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个人认为开机就直接掉的,没有示波器是很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