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 解密

楼主(2011-01-01):
搜索本站的解密帖子.刷BIOS试过了.密码芯片也读出来了,可是就看不出来密码.换料板的密码芯片,开机还是同样有一个锁

论坛下了一个密码的文件,刷上去,还是有密码,但是用IBMPASS查看,有密码的,输入正确的密码,解密陈功.

不 知道为什么,我换料板上的码片上去,为什么不行.

网友:
密码可能在IO里面,换IO试试

网友:
这个我会修,把CMOs电池拔了,用镊子正负极短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