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板跑85

楼主(2011-01-01):
遇到精英给联想代工的L-I945GC.开始是不开机,换ISL6506后可以开机,但跑到45后就不跑了,我就CMOS放电,可以跑,跑到78后停5-6秒的样子直接跳到85,请问该怎么维修
跑马如下:....39,45,D5,D6,0B,0C,2A,38,60,78,85
已经解决.

网友:
是什么显卡?

网友: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触发时钟供电写上来,复位信号就……

网友:
要写出完整的跑码过程才好分析

网友:
测下南桥看正常不

网友:
貌似 自检已经通过  主板 已经正常了    看看显示器是否正常  显卡是否正常   按开关键能否关机

网友:
没遇到过哦

网友:
已解决?怎么解决的说下啊。85是亮机代码额。。

网友:
85应该已经是到中断信息了吧,交给硬盘引导了吧。。。。。。。。

网友:
不是以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啊  85应该是亮机代码了啊

网友:
85已经亮机,主板维修流程里 如果档代码 可以先放下电 能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
嘿嘿,是啊,评应该已经亮了才对的

网友:
最好换一个显卡试试这个代码表示应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