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控制电压问题

楼主(2011-01-01):
我是新手遇到开关控制电压为0伏问题,就换板啦,想修好无奈才疏学浅,特此象高手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     开关控制电压为0伏   所指的是什么电压为O伏。    发贴就是要别人很明了的看到你所描述的故障,就像是看贴的人手里摸着表笔在板上子上量一样     对比一下别人发的贴是怎么说的

网友:
控制电压没有的话,一是保护了没有控制,二是驱动板上单片机损坏了没有控制电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慢慢学吧

网友:
开关控制电压0v,把开关控制电压修正常就好了

网友:
控制电压没有一般是控制IC坏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直接飞线,凑合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