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

楼主(2011-01-01):
   手上有块。。七彩虹逸彩9600GT-gd3 白金版。512M  显卡。12V短路。查到其中有课场管击坏。换后能正常点亮。用过一天后。有开始短路。然后又换掉。可用不了多久。。。问题依旧短路。。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啊。。怎么上手维修?

网友:
先把相连12V电容和那场管,如果三相就三相全换,如果两相就两相全换
再加焊一下电源IC,然后检查12V场管相连的电阻之类有没异常的。

网友:
查12V相关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控制场管的ic,一并换掉。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可能是控制芯片坏了吧,再查查旁边有没有2R2,量下看坏了没,经验!

网友:
都 没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