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亮度不均怎么办

楼主(2011-01-01):
今天换一台IBMT30的灯管刚开始可以亮只是,亮度有点不均,我以为灯管没有装好,压一下就不亮,白屏,点屏是好的,亮度不均怎么解决,我看灯管都装好了

网友:
LZ你是怎么换的灯管啊  是不是换的时候把屏搞的漏光了。漏光的话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
那个反光条吗?还是灯管一边亮一边暗?

网友:
你小学毕业吧,写的内容让人看起来语无论次,根本看不明白。先写维修前故障现像,再写维修后的故障现像,两个现像一定要清楚,这样别人才好帮你,亮度不均,是左右亮度不均还是上下亮度不均,我想应该是左右,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上下四根灯管应该只亮了一半,没有完全亮,这样你应该查一下给高压供电的12V 电压有没有偏低的现像。再看看高压有没有漏电。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骂人前注意下,人家小学毕没毕业跟问题没好大关系,你帮得了就帮下,帮不了就看看出去,T30哪来的四根灯管

网友(点评):
你应该也是小学没毕业哦,笔记本LCD屏哪来4条灯管?

网友:
你说的不够明白,你是换了灯管后出现的吗?
你不接屏线试试发光均匀吧。灯管问题大一些

网友:
换之前有点闪,我不用屏线,现在还是那个灯管重新加焊下不闪了,灯管拿出来看,看起来很均匀装好后不均匀,可能真的漏光因为有个地方明显暗

网友:
看样子是灯管没换好 要么你就是换的旧灯管

网友:
很可能是漏光了!!

网友:
可能反光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漏光怎么办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灯管装反了吧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也很幽默。

网友:
我估计是 漏电

网友:
大哥人家说的是笔记本屏的灯管只有1根,不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小学也没毕业吧。没看人家讲的是T30的,你怎么就跑出来四根灯管的,没看到是笔记本维修栏的么,连液晶的东西都搬这边来了

网友:
折光纸没放平或者压条在拆的时候有变形引起漏光。取下来压条仔细整形,装回后,压条的缝隙用折光胶纸封好。

网友:
好像是反光板变形了

网友:
漏光的话基本上就修不好了

网友:
再换一个灯管看看,不行的话只有换灯槽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没有压好或者反光板漏光了,要是漏光了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上机前 一定要 单点 灯管, 原机的高压也要单点 试试 , 排除这些后, 就是 安装的问题, T30 也比较老了,有可能是 背光的 反光片老化   那就凑合吧,

网友:
你最起码要搞张图过来啊,看是怎样的卜均匀

网友:
有的机子灯管装反会引起灯管亮度不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