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11-01-01):
    神舟天运P2630
故障1:开机时亮时不亮
解决1:插上诊断卡显示FF,不跑信号:用试波器测BIOS跳变不稳定,加焊BIOS问题解决
三星机器
故障1:不加电,
解决1:打开机器试保隔上无电压,用万用表测适配器口发现有虑焊,加焊OK
IBM  R50
故障1:有时暗屏,
解决1:加电插上诊断卡跑1,3,6,显卡问题,加焊显卡OK
IBM  T40、T41、T42
故障:液晶屏有时黑屏,有时正常
解决:打开机器查上屏保险是否有坏,如果正常加电测控制上屏的两个场管供电3V,与16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打开上屏接上另一个灯管如果亮了,证明灯管老化直接更换灯管。OK
IBM  T41
故障1:笔记本充电灯常亮,拨了电池也亮灯,
解决1:找开机器找到充电芯片,为ADP3806   第四脚为控制脚,测与4脚相连的场管和保险,有坏的同型号更换,如果问题依旧,直接更换ADP 3806问题解决。OK
IBM  T41
故障:黑屏,不亮
解决:用灯板测试过了,问题在上屏与接口,换了一个屏问题依旧,试测与屏线接口旁边的两场管3V与16V的导通能力不强,将D极与S 极连接导通故障解决。 OK
IBM T43
故障:声音有杂音
解决:先用外接了耳机插上,如果不正常说明是功放问题直接更换功放,问题OK
                      如果接上耳机正常为喇叭坏了,更换即可,(功放与耳机走的是不同路线,如果猫坏了也会没声音,因为他们走的是同一条AC-LIKE总线)。

                  个人的经验之谈,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多多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