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有部分信号示波器波形图

楼主(2011-01-01):
论坛上总有人问用波量什么,量出来什么样的。我觉着就是量时钟,供电波纹,时序里的那几个信号。想用波的都先研究时序吧!

网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钟用的Ps我们的波没那么好,20ns就是极限了。测出来的肯定没他的这么清晰,够我们判断就行了。

实际上为了质保长我一月7,8号才买波,分析的都是自己猜的,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泰克的波----可以哦---有的波形--垃圾示波器是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FSB的D级与地相通了。可连接的电阻电容有20多个 、一个一个拆判断的话 要拆到什么时候啊,有没有更好更方便的办法?现在就是测锡盘,与地是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这个元件去掉,在他的D极加电(不要超过D极的供电电压,先从1V开始加,逐渐增大,再看电流变化)烧一下,摸哪个电容发烫,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好图,信号清晰。

网友:
原来不知道示波器怎么用!

网友:
蛮好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