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灯管当日光灯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1-01-01):
手上有12V电源 有高压条 有驱动板 有灯管,高压条接口是ADJ 12V 地 NO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灯管一直亮着吗?当日光灯来使用。

网友:
很简单,给高压条上供电 接地 3.3-5V ON/OFF开关,再加个亮度调节信号,有的高压条不加亮度调节电压也会亮。忘记告诉你,要注意高压安全,不要为试验牺牲了。

网友:
一般ADJ都不用接的,
楼上的说的高压电,真没试过,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电死人么?

网友:
死不了的,好疼

网友:
呵呵,有这必要吗搞个220的节能灯吧安全些~

网友:
楼主  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
小心灯管爆炸

网友:
欠练啊,如果你想用电瓶车的电瓶,高压板和灯管改装,那还是比较有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