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主板没时钟该怎么查啊 ??

楼主(2011-01-01):
           NV主板、当电压都正常,但没时钟该怎么查啊 ? 一般是不是桥挂了啊?   如果电压、时钟也正常,没复位有盖怎么查呢?

网友:
晕,没时钟的话一般不会全部供电正常,如果真有,那试换时钟IC
复位最难说了,可能性最多

网友(点评):
汗、、NV主板有时钟芯片吗?我说的是如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 NV的一般就是桥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倒立的鱼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驰风飞扬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NV主板时钟集成在南桥里,直接做桥,特别是单桥的

网友:
NV的板,时钟芯片一般集成在桥里边了,供电正常,没时钟,就需要考虑桥了,按照上电时序查,NV的单桥和双桥上电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跑线查总线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正常直接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