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02开机灰屏。603的显卡。 换了一个还是灰屏。

楼主(2011-01-01):
开机,外接都是灰屏显卡换过,显存也搞了还是不行,咋会事?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电压呢? 如果0.8几的话 就是显卡问题 没换好吧

网友:
量显卡电压 时钟。数据线(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

网友:
蓓祖宗
的帖子
电压1.2几正常。

网友:
指纹密码
的帖子
太专业了,小弟新手,信号不会啊

网友:
楼主在换一个吧,

网友:
换了,全新的不行,还是灰屏 电压都有

网友:
换个新的 看看。。不行就看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屏接口的信号吧。
找找图纸去走走主要的信号。

网友:
刷下BIOS试试。BGA先放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