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机器折开之前可以亮,折开后就不亮了

楼主(2011-01-01):
很多机器折开之前可以亮,折开后就不亮了可能是静电造成,,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查待机  查短路被  静电击穿了吧

网友:
在拆开时候要小心。不能使用蛮力使主板有变形。造成一些人为故障。

网友:
拆机正常可能是静电击穿了,哪里短路了,谁有实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