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纠结的佳能相机

楼主(2011-01-01):
佳能ixus50,客户说不定时报电池错,我自己也看到几次出这种现象,说实话,这种问题我真是心里没底,没有修过。想了很久,不敢拆开,拆开也不知道修哪里。只好来基地求助了,吉光先生告诉我,电池和电池触点的可能性大,可是凭肉眼看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记得以前看过合成版主有一篇帖子说过这种问题,印象中好像是主板上有两个电阻阻值变大还是变小,可合成版主忙啊,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的求助帖呢。没有办法了,只好按着吉光先生的思路把机器拆开,也没有看到有虚焊的地方,不管了,接触点都清洗一遍,能焊的地方都焊一遍,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装上(没装外壳),开机,突然,脑袋嗡的一声,靠,屏幕上显示【E18】,好像是镜头报错吧,咋这么倒霉呢,聋子被我整成哑巴了,客户还不要砍了我。拆开重新装上,谢天谢地,再没报错,也不知道电池报错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阻止变了,就会提示报错。

网友:
镜头排线没拆好会报E18的

网友:
如果你没有拆过镜头。哪镜头是没有事的!是你的镜头排线没有插好!可以用擦线笔把排线口擦一擦!!
“在外接电源接口附件,有一个六个脚的IC,IC连接有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变值了,原值250欧,你这情况大概变值为100欧左右,在板测量的数值,更换为250欧就行.”
这是合成科技哪个帖子的原话!!!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这两天实在是忙..没上论坛来...

这样..你提供的图太模糊了,.,.我自己也没有拍过这个照片保存...现在,请你提供正反两面的高清大图,要能看清每一个元件的,我告诉你将那个电阻更换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拍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位置不对...要电源接口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外接电源口啊,只有usb和耳机口

网友:
文字不好表达...我给你画个图..你按这个思路去查,,,就行,...

网友:
原理参考.....按这个思路去查就没错....

网友:
郁闷死我了,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电路,客户吧相机取走了,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网友:
  这版主急死我了,这么简单的图,我两下就能找到,大刀破斧的干, 大胆吹,大胆焊,大胆拆

网友:
呵呵,,我怎么就急死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