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8N4G-RL!!!!!

楼主(2011-01-01):
接到一块梅捷A8N4G-RL,点一下就灭,和12V短路不一样的那种短路,我把CPU的供电管拆下来量过,都是好的,这种是什么问题啊!!!!高手,请指教!!!!!!!!!
cpu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你换过了没有?
还有北桥供电的控制管(8个脚的)

网友:
还有内存的供电MOS管,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