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和海尔T36不触发,有短路。(已修复)

楼主(2011-01-01):
刚拆开是1.5V短路,ALW5V阻值偏低只有20欧,用局部通电测试法,找出是南桥引起1.5V短路,于是拆下南桥,测1.5V不短路了,5V还是一样偏低,先换了个南桥,现在是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欧,PS51020拆下来还是一样,电感撬开输出正常。插电3,5V不出来。想求个图纸或者问一下各位有没 有遇到过的。

已经修好,是6227坏引起的5V短路,换个芯片阻值到60欧了,还是不正常,呵呵!结果拆下来51202后就到一百多欧了,正常了,第一次拆下51020,阻值没变还以为是好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欧,明显是短路了,把他的电感拆下来在后级加5V电烧一下,看还有什么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部分主板在加过电后量阻值是20到30欧姆。

网友:
加过了,一开始有2A的电流,过几秒钟只有0.5A了,所以我就再敢加电烧,怕再烧坏别的元件,不过51020有点烫手,但它又没坏,我拆下来测过,阻值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刚拆开就是这样,我都没通过电,包括换完南桥也不插过电。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过了,一开始有2A的电流,过几秒钟只有0.5A了,所以我就再敢加电烧,怕再烧坏别的元件,不过51020有点烫手,但它又没坏,我拆下来测过,阻值还是一样。

网友:
1、把PS51020拆下来再加电烧。
2、测一次啊PS51020的VL或者LDO电压的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可能没说明白,5V短路是北桥供芯片ISL6227的第28脚VCC对地拉低 了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明白了,换好后测一下,ISL的28脚VCC应该和5V电感是通的。

网友:
这个板子接上电有多少待机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