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报2100错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1-01):
一款IBM T60笔记本,开机时报2100错误,进BOIS看没认到硬盘,经测试硬盘是好的,
于是我重新插拔一下硬盘或者清下BOIS,就认到硬盘进系统了,此后一天,不论怎么开关都可以进系统了。
第二天拿出来开机又报2100错误和认不到硬盘了,郁闷啊。。。。。。
哪位大虾知道解决方法啊,告知小弟一下,先谢谢了!!!!!!!!!!
急急急啊!!!!!!

网友:
查硬盘口到桥,动动能进的桥和接口注意检查下。

网友:
如果从新插插硬盘就能用应该接口接触问题。如果清bios就能用可能跟南桥有关

网友:
  是报2010错误吧?硬盘不是原装的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不行的话 可能是难侨的信号没传 可以做下南桥

网友:
哈哈 我遇到一台插硬盘开不机 硬盘的换过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是硬件的问题,先看看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看下

网友(2012-07-24):
IBM报错还能做系统吗??硬盘问题得查

网友B(2013-09-30):
我的T60也是报2100,重启有时可以进系统。

网友(2017-03-23):
我的T61的也是报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T60也是报2100,重启有时可以进系统。

如何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的?................

ERROR 2100:HDD0(Hard disk drive) initialization error (2) 应该是硬盘问题,先修复主引导试一下,再换硬盘,不行的话就查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ERROR 2100:HDD0(Hard disk drive) initialization error (2) 应该是硬盘问题,先修复主引导试一下,再换硬 ...

这种先检测下硬盘有没有问题,硬盘没问题,在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