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楼主(2011-01-01):
HP DV1000能开机不显示,电流1.11后就掉0.64-0.94-1.11就这样循环跑。不知道那位大师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
不显示

网友:
915的板子

网友:
显卡吧 做下呢

网友:
现在是掉电了

网友:
显卡和北桥是集成一起的吗???
如果是做BGA 是独立的话 那就是北桥和内存座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自动重启,可能跟CPU供电有关,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FBM的南桥发热量大虚焊的相当多。

网友:
示波器测试下循环跑时 有读内存没有。

网友:
建议做一下北桥

网友:
这个板我做过南桥的,问题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你动下屏也可以开机,所以做了南桥。不了现在在样了

网友:
跑代码卡看看,不要无的放矢

网友:
这个机子的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大家好!已经修好了。南桥问题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是南桥问题,不明白有谁解释一下。

网友:
先加焊一下CPU核心啊,在来刮刮内存槽

网友:
内存反复重起,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