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测到高压板上有没有高压输出?

楼主(2011-01-01):
怎么样才能测到高压板上有没有高压输出?
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测
方法

网友:
用示波器靠近不要碰到 看波形

网友:
接个好的灯管试试不更安全吗

网友:
那个最好接灯管 千伏高压 没人敢碰 - -

网友:
用灯管不是更方便,,难道这种方法比用设备还难吗。。

网友:
用单根的高压条点就行了,一点就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或高压条的问题,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用万用表黑笔接地,红笔在升压线圈次级的外面也就是包装皮上,20V档有感应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