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C掉电

楼主(2011-01-01):
现在修到一块华硕F8SC的笔记本主板,开机的时侯亮机出现华硕LOGO,出现后就掉电到内存那里,拿掉内存电流就不掉,上内存电流就是在内存与LOGO之间跑,,也是会出现LGOGO,这样反复来回,北桥也换了一个新的,内存槽也洗了,还是这样,没头绪了,大哥的修到这种现象的是怎么回事啊,帮帮忙啊,,

网友:
什么显卡的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里是主板维修基地  你是笔记本的主板  应该到笔记本基地去发表问题

网友:
   定格死机一般是显卡

网友:
你的是什么CPU啊   AMD的还要考虑CPU座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  不过内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北桥   其次是cpu座子,再次是南桥

网友:
INTEL的CPU,是亮机了,又掉到内存电压那里,之后又可亮机了,电流又掉到内存,又亮机,这样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