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20mb.开机闪一下

楼主(2011-01-01):
用的U型高压板,不能代换高压板,请问一下,有问题朋友修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灯管有没有脱焊。

网友:
U型也可以改,有U型通用型高压板,价钱贵一些, 如果修不好,可买原装,不用改那么麻烦

网友:
來來教你改
高壓可改用
12-19V通用
7812就可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