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01):
开机两秒掉电,再点开关针还能触发。主板无电容鼓包,无明显烧伤。拔掉P4口故障依旧。强加电无复位。内存,桥供电,io都已换过,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掉CPU供电主IC,可能是CPU供电主IC虚焊了或坏了。

网友:
可能是桥短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量了一下,北桥上有三个电容对地了,此板判为死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965 的北桥吗。 如果是     那里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