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码器维修资料

楼主(2011-01-01):
做点贡献,网上荡来的!

-----------------------------------------------------------
欧姆龙编码器维修资料

1、 想问CQM1H PLC的九针接口能直接与手提电脑的USB接口用USB转232这条线通信吗?
    如果CQM1H PLC的九针接口与电脑的九针接口通信,要怎样连接这个通信线呢,请你帮助!。
1)CQM1H的232口直接和计算机9针口通信的话,用XW2Z-200S-CV或自己接线
PLC    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2)如果和计算机的USB通信,在电缆上再加个CS1W-CIF31就可以了。
2、 我现在想通过触摸屏NT30C对CQM1 CPU21进行控制,不知在PLC中应如何来进行设置,NT30C如何来进行设置,才能进行通讯,通讯线怎么制造,请指教!
CQM1-CPU21的DIP5为#ON

NT30C中,系统菜单-维护菜单中-内存开关-通讯232C口设为hostlink
9600即可
PLC中做个程序,为NT控制字首字对应的PLC地址內赋"1"
电缆:
PLC    NT
2      3
3      2
9      9
两边4,5自己短接
3、 Omron的E6C3是绝对型NPN型编码器,它的零点可以改变吗?
不能的
零点是内部的码盘定的
4、 请教各位编码器有输出开关量信号的吗?
是不是都是输出4-20mA或其它模拟量信号的?如果用模拟量信号怎样转化为开关量信号?编码器具体是如何安装的?谢谢!
我们的编码器没有模拟量输出的,都是开关量的.比如电压输出,集电极,互不和线驱动输出型.
安装是通过法兰盘来实现的
5、 请问你们的编码器具体输出是什么信号的?如果是开关量的话,电压输出,集电极,互不和线驱动输出型又具体指的是什么?可不可以像继电器输出一样的有触点? 安装如果通过法兰盘来实现的话,能讲具体点吗?万分感谢!
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晶体管的通道状态。电压输出与集电极开路
输出的区别就在于它在集电极和电源间连接了一个上拉电阻。输出的是电阻的电压值。互补输出内部有2个晶体管,不仅能输出NPN电平信号还能输出PNP电平信号的。线性驱动输出是差动信号.所以它在延长导线方面可以延长较长距离。
编码器不是靠接点粘合来输出的,是通过三极管的高阻态和低阻态来截至和导通的.
具体的安装方式可以参考附件
6、 请问编码器电压输出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在集电极域电源件插入上拉电阻,并输出因电压而变化的集电极的输出电路。在没有输出的时候集电极端有恒定的电压值
7、 您好,为什么编码器的线要用屏蔽双绞线?差分和差动有什么区别?
屏蔽双绞线的主要作用是抗干扰,主要是抗信号线之间的相互电磁干扰(即将信号线产生的电磁场抵消了)抗干扰能力加强了,就可以延长信号线的传输距离了;
  差分 是电路中的一个概念,简单而言就是指两个信号的差,差分电路的功能就是放大两个输入信号之差,实现差模电压增益,然后差分概念在串行通讯等领域又称为 差动了,所以说是同样的功能,不同的叫法而已,关于差分电路更详细的介绍请您参考相关的 模拟电子技术 书籍
8、 编码器接线时只接A+和B+而不接A-和B-可不可以?A-和B-有什么作用?能不能不接?
A+ B+ A- B-是线驱动输出,输出差动信号,传输距离100m。如果传输距离近,可以只连接A+ B+。和集电极输出一样使用。
9、 您好!编码器显示负数为什么要显示正转只改变A相和B相接线而不是A正和B正换A负和B负换
增量型编码器输出的只是脉冲信号,判别正反转是后面的设备使用的计数模式来决定的。例如,连接欧姆龙的PLC,使用相位差模式计数,出现正转显示负值的现象,把A相和B相互换即可解决问题。
10、 请问单相编码器双相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单相编码器就只有输出一相,一般称为A相,双相编码器输出2相,一般称为A相和B相,在输出时两者之间有个相位差,在选择用单相还是双相时要根据现场的实际要求来定的,要是单单为了计数的话,选用单相的就可以了
11、 请问:如果需要正反转的工况条件下选择单相编码器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它无法辨别方向,所以必须选择双相的编码器。
12、 你好 ,请问旋转编码器的选型参数要哪些了。
主要请确定以下参数:
1.分辩率?即每转一圈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
2.输出类型?有 集电极开路输出,又分为NPN和PNP;电压输出 线性驱动输出 等;
3.电源电压的规格?
4.轴内径和轴外径?
5.增量型还是绝对值型?
13、 请详细解释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和线性输出的区别和对使用的影响。
集电极开路输出是以输出电路的晶体管发射极为共通型,以集电极为开放式的输出电路.通信距离最长是10m。
电压输出是以输出电压的晶体管的发射极为共通型,在集电极与电源间插入电阻,并输出因电压而变化的集电极的输出电路,通信距离最长是2m。
线性输出是输出方式采用高速、长距离输送用的专用IC方式,是依据RS422-A规格的数据传送方式。信号以差动的2信号输出,因此抗干扰能力强。接受线路驱动器输出的信号时,可使用称为线路接收器的专用IC,通信距离最长是100m。
14、 请问欧姆龙光编E6B2-CWZ6C和E6B2-CWZ3E在输出上有什么区别?在使用中,E6B2-CWZ6C必须在电源正级与输出中间并联一个电阻(2000欧姆左右)才有信号,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这种并联对光编有没有损坏?
E6B2-CWZ6C是NPN的集电极开路输出,E6B2-CWZ3E是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是示波表?波形好奇怪

网友:
楼主又在继续做他的广告了

网友:
呵呵,不广告!这个没任何标志,这次总没人找得出来啦

网友:
置顶

宇光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