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天逸100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1-01-01):
机型:联想天逸100
主板号:LA-2592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
平台:ICH6+915GM

开机电流能上到1A,跑卡的代码是0200

奇怪点在于内存供电和VCCP电压异常,分别达到4.5V及1.8V,目前已经更换过主控芯片MAX8743及BST二级管,BST电容,两路供电的上下MOS管。反馈部分的电阻都拆下量过,与图纸标称值一致,且线路均OK

目前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的状态,请高手帮理下思路

网友:
抱歉,沉底了,只能自顶一下,望版主见谅,如果哪位碰到过类似情况,还望指点下

网友:
此机的南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
还是8743 那一块有问题,,,,,在仔细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上管或者是8743有问题!

网友:
电压偏高是控制端出了问题。主要还是8734芯片问题。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我遇到3205芯片两个新的都是坏的。

网友:
内存4.5,是会发生杯具滴

网友:
你确定的万用表电量充足吗?
电压不正常查EN和反馈。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先看万用表是否有电,再者就是反馈和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