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1-01-01):
接到一台DELL D630的笔记本,集成显卡的,客户说笔记本屏显示正常,但外接显示器无显示,于是先查了一下三基色和行,场的对地阻值,除了VGA 13脚阻值偏低以外,其他都正常,更换一门芯片后,对地阻值都正常了,不接屏外接有显示就装机了,装好后再外接,切换时笔记本屏幕闪一下,外接无任何反应,去掉屏外接就只有开机时有显示,过自检进入系统的一刻就无显示了,向高手求教

网友:
装驱动试下啊

网友:
BIOS里有项设置,你看一下,要是其它都正常的话,也有可能是显卡,不能说集的就不坏了哦。

网友:
刷个BIOS资料吧

网友:
刷BIOS 要么看看是不是键盘切换下看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是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