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5560 打印头怎么拆?

楼主(2011-01-01):
客户送个OKI5560打印机打印头缺针 需要更换  怎么拆?无从下手啊初涉打印机领域还是菜鸟!望各位指教!!

网友:
OKI的针貌似不能换的吧  我这样认为的  你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没镙丝?如果没镙丝就是卡的,你把打印头一边摆动一边向外拉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
有丝拆丝,没丝扣卡子,好拆,装针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