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全系列通用板程序,在哪里有呢?

楼主(2011-01-01):
各位大哥,哪个有22寸的液晶驱动板驱动程序,有的话联系求个,谢谢~!

网友:
你要把显示器的型号说下吧。这里有几个22三星液晶的程序,看看可以不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226BW M220EW01 25L1005.zip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SANSUNG 2243NXL SE718M-LF_MX25L005_CMO-M220Z1-L03_(M-MY.rar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T220 TW22WS LTM220M1-L01 KH25L1005.zip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