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机器故障

楼主(2011-01-01):
  客户拿来一台X31机器, 故障是进系统到桌面有蓝屏现象,蓝屏代码属跟内存有关系,想着是不是他内存性能不良,换个我自己的内存,故障还是又出现, 刚才拿他跑极品飞车,跑着跑着蓝屏,现在的故障是能亮机,但到LAOGO画面死机, 有时还报错,1长2短.
  恳请各位大师给个思路,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
压下桥试试。应该是哪个桥虚焊了

网友:
一长两短,不用考虑,直接做显卡就行了,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显卡或 南桥压压试试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我判断是内存不过, 不知道对不。
刚才打错了,是1长3短。  蓝屏代码都是属于内存故障, 换过内存了,还是问题出现。
先加焊内存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内存槽子是容易出问题  可以加焊下内存槽子。

网友(点评):
加焊,槽子搞定了。 谢谢指点

网友:
直接做显卡就行了

网友:
维修的顺序是内存、内存槽、北桥、BIOS、CPU、挨个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师傅,我的机器是那槽子虚焊  ,加了下就好.
我想请问下,机器不过内存,查北桥具体该怎么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就得上假负载,打每条AD线的对地阻值,肯定有无穷大的,就经验而言,不管是不是压一下内存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