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1-01-01):
有些主板,复位不正常,但cpu供电正常,可能与io有关

网友(点评):
去学基础吧,要不然去实地学一下,这问题,太不专业了

网友:
就是没复位咯 ,有很多情况的!

网友:
要仔细查一查才知道的,关键测试点就那么几个信号。

网友:
关键测试点都正常可以度度IO

网友(2011-11-02):
原因很多,真真的是不能轻易下结论

网友:
认真慢慢测试。。www。HUFUPINPAIXINGBANG.info:眼霜,www。SHUANGFUSHUIPAIXINGBANG.info:爽肤水,www。JIEMAOGAOPAIXINGBANG.info:睫毛膏,www。XIEZHUANGYOUPAIXINGBANG.info:控油,www。BBSHUANGPAIXINGBANG.info:隔离霜,www。TUNSHIXINGKONG.info:吞噬星空,www。FANRENXIUXIANCHUAN.info:凡人修仙传,www。XINGCHENBIAN.info:星辰变,www。GUANQI.info:官气,www。XIANNI.info:仙逆,www。qq888.info:效果减肥,www。qq321.info:健康减肥,www。qideng.info:饮食减肥,www。fanglian.info:零食减肥,www。222mei.info:露得清,www。bobohk.info:安利,www。huangz.info:倩碧,www。hzhan.info:兰蔻,www。mmcao.info:薇姿,www。sanjiw.info:强生,www。se2000.info:碧欧泉,www。sfang.info:兰芝,www。ysbo.info:娥佩兰,

网友:
还可能与南桥有关呢。。。。。。。。。。。

网友(2015-10-01):
有很多情况的!

网友:
楼主买本书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