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机子,有时能开机有是开机无显!求LS指点!

楼主(2011-01-01):
d600的机子,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无显!
拿到手上测试,第1、2次开机正常,第3次开机无显,只有电源指示灯亮,黑屏!关机重新开机后,又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郁闷呀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问题应该是在哪一块?是不是和显卡有关?谢谢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对接一下外屏看看,如果正常可能是显卡或屏那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还没有试,因为昨天机子太多没有修,让客户今天再拿来!
但昨天观察开机时:电源灯和硬盘灯亮;而不开机时只有电源灯亮!所以就没有插外显!
谢谢各位LS的回复

网友:
这机器内存插槽爱虚焊,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再做显卡

网友:
先试试外接吧,不过这个机器存在显卡的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机器,你开机的时候压下键盘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看来就是散热问题造成显卡虚焊!要要修显卡!一般外接显示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