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系列:图解明基 Benq FP731(T701)黑屏的维修(零成本)

楼主(2011-01-01):
明基 Benq FP731(T701)黑屏的维修详解
    原创!本贴没有技术含量。发此贴仅为了让入门级的朋友能过过DIY的瘾,特贴此贴。发不扣分的贴,为了那些分数少的朋友。如果还有点价值,请斑竹加点分。希望高手们也发些手把手的贴,让大家长点见识。

故障现象:明基FP731
液晶显示器能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正常,屏幕没有任何显示。(T701的电源板和故障与FP731几乎一样)

故障原因:绝大多数是高压板故障,没点亮背光灯。这是明基液晶显示器的通病。

故障排除:升压变压器虚焊,导致保险管PF751(3A)烧断。找到相应元件更换即可。
    以下详细介绍维修过程。

网友:
第一步  拆机
    拆机是维修明基FP731(T701)+17"液晶显示器中比较困难的一步,不小心就会把边框搞得很难看。
1. 先拧下图1中的2个底座螺丝,抽出底座,再拆下5个下面固定螺丝。

    2. 用较尖的平起子小心地撬背板上的卡子。每边4个,共16个。较困难,要小心。详细过程可参考:《手把手系列:图解明基 Benq FP71G+黑屏的维修》。

    3. 拆下背板能见到图2。首先,抽出面板线接口;接着,撕开帖布,抽出4个灯管接口;最后,拆下金属罩,翻开屏信号电缆接口,抽出2个屏电缆。

   4. 拧下侧面的4个固定螺丝,取下电路板固定金属壳,如图3。

   5.如图4,小心地向上抽出电源固定卡;用尖嘴钳卸下2个VGA接口螺丝,并拆下VGA接口金属卡子;拧下6个大板固定螺丝和接地螺丝,拧下个小板固定螺丝。用尖嘴钳夹紧塑料固定卡子,同时小心地向上抽出大小板接口,拆机完成。

    6.拆出的电路板(电源高压板)如图5。

网友:
第二步  定位损坏元件并更换
    1.经检查保险管PF751(3A)烧断,其他元件没发现问题。最易坏的5707和J958(FU9024)经反复测量也没发现问题。元件都是好的,保险怎么会烧断呢?仔细查看发现变压器T751和T754的1脚虚焊,如图6、图7。难道仅仅是虚焊造成保险坏。

先补焊在说吧。于是加焊高压变压器:T751、T752、T753、T754;5707:Q739、Q740、Q759、Q760;J598:Q743、Q751(加焊的主要元件见图5)。焊完这些还不放心,又加焊了电源变压器、大滤波电容、电源管、桥堆、整流管等等。还加焊了一些可疑的焊点,如图8(这种焊点太多了)。恨不得把所有焊点都焊一下,只是耐心差点。

加焊完毕,就只差换保险就能试机了,可是我没有那个保险,又不敢直接用短路线代替。我记得有一个普通保险的保险电流与铜丝线径的对照表,在网上一搜,果然找到一个公式:保险电流=80X铜丝线径的3/2次方。经计算3A电流大约要0.11mm线径的铜丝。

    一时细连铜丝也找不到。找到机箱的开关线,拆开测量,线径大约为0.15mm(图10)。用小刀刮一下,差不多了,焊到FP751的位置,如图9。可以试机了。

试机最担心那个保险了,如果该保险,它不烧断,不知会出什么状况。接好全部电缆和电源(电路板没装回机壳,一定要小心呀,危险。没有经验的朋友建议把电路板装回机壳内再试机)。插头接通电源1秒拔出,检测一下,没有异常;插头接通电源5秒拔出,检测一下,没有异常;长时间接通电源,没有异常。按下电源开关,图像出现了。
经1小时、10小时试机都没问题。维修成功。

网友:
    元件都没坏,保险烧断,说明保险非常有效。替换的铜丝肯定没有这个效果了。
    不过也发现有单个5707坏的,还有C703、C712鼓包的。

网友:
我有遇到过。优派的显示器开机显示5秒左右灯管就灭,补焊后好了,用了一天,第二天一样的了,后来改高压条了

网友:
修好的东西,要习惯性的加焊一下。

网友:
说实话,明基显示器我最少修过一两百台了,无非就是高压部分的5707坏。加焊。换开关。这些都是明基的通病,修这种显示器太爽了,耗材少,时间快,收费高。。。。呵呵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

这个显示器是几灯的?

17的四灯的比较多。。

这块板只有两个灯管接口。为啥有四个变压器?

网友:
有单个5707坏的  不一定是一对都坏,,

网友:
替代保險的那線絲 線徑太粗了

网友:
明基显示器的通病就是高压部分出问题,要么是虚汗,要么是后面的保险熔断,  好有就是  5707坏,  还有旁边的三极管坏掉。
一般我都是换全新的上去, 免费返修。

网友:
    这种步骤对于新手很好的!!
      明基的通病也就几种:高压虚焊,电容,5707坏,按键也有~

网友:
我也遇到C5707坏了 换了两个D882 就OK了

网友:
只加焊高压包和更换5707 9024和保险就可以了
还有一部分是按键的问题
电容有时候也坏,相比比较少

网友:
提醒朋友们:这里不允许灌水。我发不要分的帖子,不要因为回帖扣分。

网友:
如果5707坏了,也可以0成本??

网友:
明基的还有个通病就是按键板爱出问题不知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好贴,看了后长见识!强力支持你!论坛里真应该多些你这样的朋友

网友:
C5707是那个?看不到。

网友:
这种机我修好的不止500台了吧!!

网友:
我是新手。。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保险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险丝在电路板上的代号一般会标注一个字母“F”,你看看。

网友:
好东西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好了  保险问题

网友:
此帖一点就通,希望楼主常发一些上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