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待机

楼主(2011-01-01):
测开关管坏了,换了一样的,还没待机,怎么着??

网友:
查周边电路,待机电路没多少东西

网友:
看着图纸修啊

网友:
找一份辅助电源的图纸,按图修理应不费事。

网友:
现在的电源,副电源一般都是那个8脚IC组成的

网友:
待机电路一般是场效应管吧?应该察看场管~~`

网友:
查辅助电源的有关元件:开关管,同时发射极电阻开路,说明开关管是在大电流的情况下烧的,你就要查查开关管周围电路,调整三极管、4148二极管、小电阻等等,也应该查查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和光藕。
开关管过流还有可能是次级电路引起的,重点查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