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示器主板如何改液晶显示器的按钮

楼主(2011-01-01):
液晶显示器换主板后那些按钮怎么改才行,是分几种情况?哪位高手可以说清楚点,小弟还是新手,谢谢了

网友:
你的主板是通用的吗?如果是,按顺序1电源2红灯3绿灯4地5上6下7自动8菜单

网友:
虽说是新手,但问题要说明白啊,这显示器的按键有好几种改法,要根据驱动板来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乐华的主板,改这个有几种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乐华的驱动板上面不是有标吗?按照上面的改线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我知道,就是在按键板上不是有些是要有分压电阻吗,那这个怎么改

网友:
哦,这个啊。你的不是乐华通用板吗?把那些电阻全都下掉,再按顺序改线就可以了。反正它们的地线是一起的,不管他。在一个个按键的功能对应驱动板上的功能就可以了。不复杂的

网友:
电阻都拆掉,直接在按键上飞线到驱动板上,一般都是8条线,驱动板上有标。

网友:
   说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