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这样的U盘如何修

楼主(2011-01-01):
我有一款金士顿:主芯片:AU6983.插上在系统中不显示盘符。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通行串行总线控制器:UNKNOWN drives .请教如何修它
芯片

网友:
量产呗~~
http://www.liangchan.net/liangchan/745.html

网友:
用专用的工具查它的芯片,用相对应的量产工具格式化或量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4G 优盘,电脑不认哟

网友:
从新加焊一下主芯片 。不行的的量产

网友:
用量产工具可以修复

网友:
拆了 重新量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