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出密码的探讨

楼主(2011-01-01):
去年接的部分华硕机器修主板后就出密码了 ,按照密码表找到密码后大部分都会挡LOGO或者是自动重启,最后都是更换南桥后解决问题。
所以,我在想这个出密码是不是本来就是南桥损坏了后才出来的,而非跟我们加焊、更换显卡等芯片的关系,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对 是不是弄错了 基本都是 刷BIOS 解决的如果刷了BIOS 还有密码出现 重新刷下肯定好 我上次就遇到过刷一次不行 在刷一下就OK 真是纳闷哈哈

网友:
我一前    修华硕主板时        出现过 这样的问题 搞桥是出现过         在做桥是不要把bios拿掉就不会出现密码了

网友:
华硕的密码基本是在BIOS里

网友:
BIOS密码需要换南桥,各位有成功过的吗

网友:
   重刷BIOS应该会好

网友:
像这种换桥的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了,都是修好板后没有上BIOS电池就上电的后果,基本上刷下BIOS就好了

网友:
这里有个密码表你试试,群里有下,忘记是谁的了

网友:
刷个没密码的BIOS一般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应该不会是桥的事情啊 再说桥本身没有RAM啊

网友:
asus很多机器 放电就会出密码

网友:
华硕机器还好,有个密码表。有的机器的密码存储的在8脚芯片(EEPROM)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了  怎么用啊

网友:
哥子看看这个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分享ASUS华硕笔记本机器的后门解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9483-1-1.html

网友:
在 通电的 时候 最好  不要 把cmos 电池弄下来 !

网友:
前些天修个进水的F80S亮机之后档LOGO 拔了主板电池之后不档 但出现了密码 无赖只好刷BIOS 但没做南桥 具体原因还要高人解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17楼那贴说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