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

楼主(2011-01-01):
一台明基的声卡芯片型号为cs25049  与此芯片交换的有哪些声卡芯片,请大侠们帮下忙。急需。。在此谢了。。

网友:
还是按原型号的换吧

网友:
型号相近就行呀!~!!

网友:
就是手里没有原型号的声卡芯片啊 大哥们

网友:
按原型号的换吧

网友:
查PDF图,脚位相同,供电接地控制信号以及输入输出脚位相同的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找原型号的装。。声卡不要用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