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2内置键盘报警!

楼主(2011-01-01):
接一台电脑明基JIYBOOK S52内置键盘报警,量接口阻值分为两种,578,还有的是743,但量电平信号全是好的为3.3V在WORD下面只有Q,W,D,三个键能打出来,不知道从哪里维修,换其他品牌的机器的键盘偶尔有几个键能用但全是错键的!不知道是键盘坏了还是,哪位手上有这块板子的话能不能帮忙量一下接口的阻抗值和电阻值,看是不是都一样大的!先感谢了!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看,一切就知道了!!!

网友:
和EC也有关系

网友:
  不过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的MX0到7是同样的阻抗465,所有的MY0到15又是一样的阻抗720,这就让我纠结了!有谁遇到,手上有板的帮忙量一下啊!

网友:
换个原装键盘就知道是EC还是键盘问题啦

网友:
想也没用, 问题肯定 要么就是键盘 要么就是EC ,断线估计不会 没键盘先找个EC 吧 EC 先买来放着也没是, 键盘就不好卖了

网友:
相反我先买的键盘,但愿我的判断是对的!

网友:
直接把键盘排线剪个0。5,插上去测试,如果不行,那肯定是键盘坏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这方法我用过

网友:
有时托一下EC这种故障也可以排除!!但还是先试一下刚买回来的新键盘吧!!!

网友:
既然这么有规律,加上客人说打过雨,我查看主板上又没问题,当然是键盘了

网友:
可以先找个一样的键盘代换一下了  不行就只有是EC的事情了

网友:
是否键盘之间的波形不同,特别是存在寄生波!

网友:
回大家是键盘本身的事,现在换上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