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01):
接到一台联想E43A的本子,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跑到0.25就掉,再开就再掉。拆机后,先测有没有短路,待机正常,PL15这个电感应该是产生1.05的,可是对地却只有15欧的阻值,这个电阻应该是不正常。可是测量周边也都正常。Q12 Q13测量也没有问题。求思路,个人觉得1.05应该是短路。

网友:
看是后极短还是前级问题?这个要清楚,断开这个电感打阻值!!!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个的电路图啊?

网友:
发错地方啦!

网友:
芯片组供电电感25欧属于正常   你检测主板其它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