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风扇不转。大家帮帮

楼主(2011-01-01):
机子开机时风扇会转一下,但开机久后,热机也不转。
但热机后你关机后马上开,它就会长转不停,一直转,机子不太热它也一直转。
但你关机等机子冷后再开又变成上面一样。

网友:
冷机开机后跑3D软件测一测,看它转不转?

网友:
不用想了直接换EC 在说 肯定是温控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改成常转

网友:
就是直接改场转

网友:
可能是,风扇坏了,可能是电源管理,坏了,也有可能是管这风扇的芯片坏了。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可以先换个温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