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技嘉8I845GVM-RZ跑26 d3

楼主(2011-01-01):
一张技嘉8I845GVM-RZ跑26 d3,摘掉串口,声卡,网卡,刷过BIOS,换过IO都没用。求助各位,谁遇到过这样的代码问题,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内存和显卡换过吗,换一下试试

网友:
当代码停止的时候可以测量一下三大供电啊,请问你刷BIOS和换I/O前后的故障一样吗?也需要换内存和显卡,我以前遇到过,是内存供电不稳引起的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坏板,换多条内存后正常了

网友:
先量下供电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先刷下槽子在换条内存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按下北桥,26也是亮机代码吧

网友:
D3 就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此板通病是北桥供电管!

网友:
按常理来说,D3是没过内存,在保证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清理一下内存槽也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已换N条,北桥供电管已换。也已经清洗过内存槽。

网友:
你的BIOS有底座吗,建议加焊下底座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