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电脑碰前面板USB口就关机

楼主(2011-01-01):
        今天元旦有人来装机,本来心情特好,谁知装好主机后问题出来了,什么都正常,就是用U盘或者镊子碰一下前面板USB口的外壳就关机,幸亏客户出去了,要不人丢大了。刚开始没在意,后来才发现只要金属物一碰前面板USB口外壳就关,碰后面主板USB外壳没一点问题。仔细一看这个机箱的前面板USB插线座颜色是反的,就迅速反过来,谁知开机问题来了,一碰还是关机。等再去把前面板插线座时头都大了,这个机箱USB线本来就是错的颜色线,现在按正常颜色插线反而短路了,线都烧坏了。心情那个急呀,一台电脑主机装了一下午还没装好。趁着客户还没来赶紧拿了另一个机箱USB线补上去,谁知还是老毛病-----一碰就关机。心里那个不爽呀只有自己清楚。只好把USB插座拔了谁知一碰还是关机,最后又把前面板耳机插座也拔了,还是老样子一碰前面板USB口外壳就关机,我真晕了线都拔了还不行,真没日子过了。不找到毛病是挣不了钱了,一会客户就回来了。还是仔细分析原因吧,为什么都拔了还不行。这时有人要无线键鼠卖了一套回来灵感有了,难道和我把USB先和开关线加24针电源线线扎到一块有关系(我一般装机为了外观好看和机箱里面线路整齐,都把各路电线扎的整整齐齐)算了拆扎带重启,果然碰USB口没事,插上USB和耳机插座碰还是没事,又把开关针线和USB线分开扎了一下,试了一下还是不关机,好了故障排除。一会客户来了收钱收工。

      经验总结:碰前面板USB口就关机不是线路或USB座问题,和机箱内部电线绑在一块有关系,以后得注意,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由于第一次遇到加上时间紧促也没再仔细研究和那个线扎在一块引起的,但可以肯定是和开关线部分线还有24针线扎在一块有关系,还请大家给点思路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有点罗嗦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应该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吧。

网友:
我经常把这些线扎在一起的 ,貌似从来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学习了.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按道理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装机扎上线是常有的事儿啊!
肯定还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硬盘线没有放好电脑出现了故障...

网友:
貌似我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信号线绝对不和电源线扎一起

网友:
个人猜测 是不是5v短路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听起来还真有点奇怪。

网友:
不过我感觉到你这台电脑可能还会出问题,我的机器从来都是把线绑到一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前几天,客户买了快一年的电脑,一碰前置音频、USB就自动重启。更换前置模块,以及线都问题依旧。当时我有点懵了,我一生气说拔掉吧,哪知道还是一碰也重启,傻眼了。这时,我就想到是不是开关或重启的按钮和哪里短路,拔掉还是一样。最后把插在有关面板的线全都拔了。耶!好了。然后一根一根的插,最后发现是小蜂鸣器一插就有问题。于是省略了。。。。。

网友:
怀疑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首先 你那室内电源接地肯定不好!

其次,你电脑电源也不怎么地!

推测~!

网友:
我估计你因该是把power线和usb前置面板线绑紧了,两线短短,你手一碰就接地,相当于按了开关。所以才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怪就怪在我用手怎么摸前面板USB口都没事,只要是金属物一碰USB外壳立马关机,把前面板USB和音频线拔了碰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接地是专线接地,专门引得一根地线接插座的,要不维修时总有感应电,我用手怎么摸前面板USB口都没事,只要是金属物一碰USB外壳立马关机重启。

网友:
我校的服务器内所有的数据线都是绑在一起的,一直很好啊?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开机一个小时都没事,我用手怎么摸前面板USB口都没事,只要是金属物一碰USB外壳立马关机重启,把前面板USB和音频线拔了碰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你说的和我的差不多,我也折腾够呛,

网友:
我也经常勒的紧紧的,从来没有问题。你这个没整出到底为什么,有点可惜。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当时真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是要是一下午再装不好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客户恐怕就不要了,只能草草收工了,挣个钱不容易,还好客户没在旁边,之前都是这样扎的线重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搞不好就是有破皮的地方。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稀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后来又拆了个新机箱的USB前面板插孔总成加线还是问题依旧,直到把线分开扎才好怎么碰都没事。。

网友:
应该还是电磁干扰吧!谢谢让大家分享你的经验啊!

网友:
一般都挷一起啊  会不会 是PWR BTN 这个信号线 和USB数据线短在一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机器都拿走了没法试验了!不然的话你可以拿螺丝刀的手柄 用螺丝刀碰下看看情况!

理论的话应该是电源线的电流感应到前口数据线上产生感应磁场,当金属接触的时候改变了接口数据线的磁通,产生了感应点啊,导致南桥异常或者保护而重启关机!.

楼主把你的详细配置发一下吧 !主板;机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那种至强CPU2.4G一体的主板,电源是恒力350,硬盘160G,金士顿2G

网友:
电源不好,主板杂牌,EMI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