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个问题!信号后面带个#!顺序混乱高手指点下吧

楼主(2011-01-01):
信号后的#, 到底是开机后,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还是瞬间 低电平 或者高电平 还有#上面有一横的 我学基础的时候 这些 都还给老师了呵呵 还望 高手给我讲下吧。。谢谢了

网友:
后面带#号    前面带负号。  上面带一横线的都表示的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带负号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哦 是我想多 啦 NND 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对吧 那比如IBM T42 1631 -SHDN  。。。那是瞬间 低电平? 地球人都知道他是高电平才能工作的 高手解释解释吧

网友:
高手 详细讲解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SHDN是什么意思,关机的命令知道吧shutdown 这个是说在低电平有效是在关闭状态下,你要开启当然是要高电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前面有个   -(减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关闭信号。。常态为高电平。当他为低时候就关闭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低电平-shdn .shutdown就是关机的意思。带负号就是在低电平的状态下关机。。

网友:
SHDN是Shutdown的缩写,也就是关闭的意思,-SHDN、SHDN#、 都是表示低电平有效,可想而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总关闭信号有效了吧?所以得是高电平啊!如果是低电平了,就是关闭了!

网友:
那在问下高手   RSMRST#   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

网友(点评):
我不是高手。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低电平复位南桥。

网友:
低电平有效     就是 要有  高电平的意思

网友:
一般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验证时,可以找到图纸和点位图,在不同状态下测量其电平变化会理解的更到位一些。也就十几分钟的测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