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维修过程

楼主(2011-01-01):
    商家送来一台T51,放了2天没时间看,商家说客户已经修了2家没修好,拆机,目测北桥换过,显卡换过,内存插槽全部拖过,IO换过,BIOS换过,其他小件不计。故障为点不亮,电流无明显波动。

第一步:   洗板,烘干, 板子太脏了,不想修,总会认为有很多问题。

第二步:目测,发现某电阻烧黑了点,阻值变大,原为100欧,坏了后为1.2K。看图纸是电源部分,此故障忽略。

第三步: 更换上步所说电阻后,上电,故障依旧。

第四步: 开机测得 PCI,PLT,CPURST,均正常。

第五步:示波器测得 195脚,197脚无波形,有3.3V电压,证明还没读取内存SPD

第六步:示波器测得LPC总线有波形,BIOS 1脚有波形 48脚也有波形,怀疑是不是BIOS资料坏了,或者被换了,不过上面的图纸还在,纸没有档住BIOS的型号,也就是说别人刷BIOS也不用撕纸,是不是BIOS错了,于是到处找BIOS,结果遗憾花了半个小时,没找到。

第七步:  找了N久BIOS,没找到,也累了,回头想想,既然我没找到,那说不定别人也没找到,可能没刷过,只是换过,重新考虑了一下,把BIOS的每一个脚都检查了一下,判断为CPU应该是跑了,查内存部分。

第八步: 内存接口 195,197往后追到了 发现Q39 D级有瞬间波形,但S级没有,在测得G级无电压。

第九步 :直接 接了个电阻, 点亮,OK,另外一个插槽点不亮,拖了OK

第十步:测试声音网卡全部OK,装机接开关线,收工。

维修拆装机一共花了3个小时。

本人很少在此写维修经验类的,前几天徒弟在上面写了一个经验加了分,希望也能加点,没下载分了,不写并不是不愿意写,而是怕别人看到说换一两个小件还收一两佰块。

技术源于交流,望坛里的兄弟共同成长。在祝元旦节快乐。

网友:
系统总线引起的内存不过。Q39没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把怎么判断没过内存的写下来 还有可能被评 精华!  还有问想问一下 加的那颗电阻是 改的电路啊 ??  那里应该没有

网友:
维修 收费 是以技术而收的 不是按单间芯片价格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倒追195 197这两个脚呢,这两个是去哪里的信号

网友:
楼上所说的是,加那个电阻是改的线路吧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南桥过来的把。。。?

网友:
小弟在这想请教问一下G极没有电压S极能有电压吗?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这板子是不是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呵呵没有示波器的话就起来吃力!问题不好准确判断!

网友:
Q39 的S级电压来至于R389

网友:
前面不是说195,197有3.3的电压吗。
试问Q39的G级没有电压,那么195,197的电压哪里来的呢?
很疑惑

网友:
在内存条上是先出现A0信号,还是CLK\DAT信号。示波器通道出了问题,没法测量了。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
总之,楼主说明不详,疑惑重重。

网友:
看到写的不是很清晰,思路他自己的,我们看起来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