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按键关下会跳变为0.006A

楼主(2011-01-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P2370,超薄的,此机器没有电源板,我用可调电源接上电流跑到0.02A。按键关下会跳变为0.006A。初步判断为芯片开机电路正常。

拆开断开高压板和屏测量5V和12V正常,测量到芯片边上一个5V转3.3V和一个3.3转1.8的三端稳压块没点电压。

后来跑线路测量到上面2个三端稳压块的输入电压由一个6个脚的场管出来。

测量此管5V已经输入了,但是没有输出,测此管输入脚为低电平开启,为P沟道管子,后找到一个同型号的代换后故障消除。
电流上来了。

就这样修好了成果让大家看下。

照片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希望对各位能够有帮助。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呵呵 跟我一样 都开始用可调电源饿  。  我把我最近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
一个22的液晶电视 :客户描述是用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 用可调电源一个 电流都飙到3a多了 肯定是高压板坏  直接换ok  正常 2a
一个19显示器:客户描述 同上 电流为2.46a  也不正常 直接 换高压吧  正常1.8a作用 修复

网友:
这是个液晶电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就是显示器09年客户买的刚过保。

网友:
希望各位帮忙加点分,小弟第一次发帖啊。

网友:
带你加勒

网友:
是六个脚贴片的芯片,三星的经常坏。

网友:
楼主 问 一下 你换的那个 8脚 是 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8个脚的,是6个脚的,好像的38E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