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时钟复位怎么测

楼主(2011-01-01):
显卡的时钟复位怎么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1335-1-1.html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高手来看看 解解惑

网友:
难道显卡也有时钟复位啊,不知道这里有高手给说下嘛

网友:
有的,由PCI-E提供,包括PCIRST(复位),REFCLK+(基准时钟)及REFCLK-,这几个信号直接由PCI-E供到GPU,如果GPU中恰好这几个信号中某一个空焊,即使该显卡各种电压正常,晶振也起振,主板也是认不到显卡的。具体位置看一下“张先生”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8-1-1.html
并对照即可找到这几个信号对应显卡金手指的位置。